威纶通TK6070iH与电脑连接缺少驱动,急急急????

楼主(2012-07-08):
威纶通TK6070iH与电脑连接缺少驱动,急急急????

网友A:
不需要!!!!说明你的下载线有问题,或则接口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USB下载线,以前好像没装过驱动就连上了,你EB8000装了没有。

刚又看了下说明书,需要手动选择驱动位置的。

插上数据线,弹出“寻找新增硬件精灵窗口”,选择“从清单或特定位置安装”,勾选"搜寻时包括这个位置",路径指向"C:\EB8000\USBDRIVER",然后就自动安装了。

这是随机器的说明书,就两张纸,都不看。

网友C:
驱动在EB8000的文件夹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驱动在EB8000的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