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图线号设置排列规范

楼主(2012-07-09):
在绘制电气图的时候,线号一般是怎么标明,怎么排列的,是不是有国标?有标准的话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A:
我做电气原理图及仪表接线图都是用的呼应法,这样便于查找故障。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吧,只要图纸便于理解和让人容易看懂就行了。

网友C:
有啊:GB/T 16679-2009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 信号代号

网友D:
应该按照国标来做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啊:GB/T 16679-2009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 信号代号

能给上传个标准文件吗,让小弟们学习下。

网友F:
大家都是按最简洁明了的方式排列的,美观易查找最好

网友G:
根据工艺流程进行编号,国家没有统一的编号的。

网友H:
跟据图纸页码来编号最方便

网友I:
我是做控制柜接线的QQ309669687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咱工控网上有下载,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112/2011120316555200001.htm

谢谢啊,下载啦。

网友J:
我个人感觉湖北盛隆电气公司的线号编排就比较科学!!其特点有:

1、以每个电气柜为单位,其中的各个回路标以1KM,2KM,...nkm;线号则以1xx表示1KM回路,以1KA1,1KA2,...表示1KM回路里的中间继电器;比较清晰明了。实际上和楼上说的根据图纸页码来编制是一回事。

2、机旁箱里的线号也编排的基本一致,既有利于工厂的统一安装,又有利于现场维护、排除故障。

3、接强电的线号标以三位数,如1xx;接弱电的线号则标以两位数,如1X;避免在检修中把强电引入弱电回路,造成设备故障。

我理解的就这些了。如果有盛隆厂家的技术人员请指正,对我们终端用户说说编排线号的原则。这样我们查故障就更加方便了。

网友K:
这个问题的确有些头疼!每次出完图纸,除了要校对正确性,还要标上线号、方便今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