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90-30PLC 的CPU指示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09):
GE 90-30PLC 的CPU指示灯代表什么意思?

三个灯为:EOK,LAN,STAT;

1,出现如下指示:EOK常亮,其他均灭,这是什么故障?

2,出现如下指示:EOK常亮,LAN在闪,STAT灯常亮,这又是什么故障?

麻烦大家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EOK:以太网?口是否能够执行正常的操作

LAN :以太网的访问状态

STAT :在 Normal 操作模式下的以太网?口环境

原因比较多,具体情况看这个GE  PLC PAC 系列的cpu参考手册http://www.jiyitech.com/2009/0510/1NMDAwMDAwMjY1NQ.html

网友B(2013-05-27):
GE 90-30PLC 的CPU指示灯 STAT常亮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14-06-16):
EOK常亮,以太网接口正常。

LAN闪烁,以太网接口正在收发数据。

STAT常亮,以太网接口工作正常。

网友D: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RX7i冗余系统在运行时,备用CPU模板上的

EOK,LAN,STAT这三个指示灯同时慢闪,手册上说是

“加载软件”,但不知道是加载什么软件,又怎样让指示灯恢复常亮?

网友E(2015-07-14):
EOK,LAN,STAT这三个指示灯同时慢闪,手册上说是

“加载软件”,但不知道是加载什么软件,又怎样让指示灯恢复常亮?

网友F(2018-08-29):
手册上应该有说明

网友G:
楼上的朋友们说的都差不多,其实就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