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2012-07-09):
谁帮我解释一下这上面两项具体表示的是什么啊?字节的数目指的是哪里的啊?模块连接的数目指的又是哪里啊?谢谢还有这个TSAP表示的是什么啊?需要怎么去定义啊?谁来解释下,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A:
第一字节是连接资源,第二字节是机架号和CP槽号。

连接资源对于本地TSAP而言,是16#02 10~FE;远程TSAP的话是16#02 03 10~FE。

注意连接双方要一致。

网友B:
西门子的东西比较蛮烦的啊

网友C:
TSAP:由两个字节构成,第一个字节定义了连接数,其中:
    Local TSAP 范围:16#01,16#10~16#FE
    Remote TSAP 范围:16#01,16#03,16#10~16#FE

    第二个字节定义了机架号和CP 槽号。
    如果只有一个连接,可以指定对方的地址,否则可以选中接受所有的连接请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SAP:由两个字节构成,第一个字节定义了连接数,其中:    Local TSAP 范围:16#01,16#10~16#FE    Remote TSAP 范围:16#01,16#03,16#10~16#FE    第二个字节定义了机架号和CP 槽号。    如果只有一个连接,可以指定对方的地址,否则可以选中接受所有的连接请求。

不错哦,学习了!

网友E(2018-08-16):
我有一个PLC 远程联网的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