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运转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2-07-09):
电机不运转的处理方法
电机不运转
↓
拆除控制线、 变频器
恢复出厂参数、用操
作面板进行控制,是
否有频率上升现象
否
--→
主控板或操作面板
故障,更换处理
↓是
变频器控制端子控制
运行是否有上升现象
否
--→
检查外部控制线路
↓是
参数设置与控制
运行方式是否正确
否
--→
调整参数
↓是
寻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