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台达人机控制DTC1000温控器错误求解

楼主(2012-07-09):
用台达AE80THTD人机界面控制DTC1000温控器测量热电偶温度,向人机界面下载完画面数据与配方后测温时人机显示Communication Error 3 Read Error Controller No response Check the wiring.Commnunication parameter setting求教大侠们这类问题的产生原因,该如何解决啊。工作手册中只给了相关错误的代码和名称并没有提示解决方案。我的通讯方式选择的是485的delta Controller ASICⅡ,设置步骤也是按DTC1000手册弄的。用eremote截图的错误提示

网友A:
尚没见过,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控制器没有反应,1.硬件接线,管脚对吗?屏这边2、3正,1、4负。2.屏与温控器连接的通讯端口的通讯设置与温控器一样吗?屏的参数可以在屏上通过系统菜单看,温控器的参数也需要确认好。两遍必须一致。3、通讯线多长?是否存在干扰?

网友C(2012-11-08):
COM口设置错误,应该是模块参数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