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采用相同容量模块但标称功率不同互换合理么?

楼主(2012-07-09):
某11kw变频器采用50A的模块,某7.5kw变频器也采用50A的模块,修改功率或电流后二者互换,这样使用是否合理呢?

楼主:
补充:应用在相同性质和大小的负载,比如都是恒转矩负载,都是11kw。

不是把7.5G当成11P使用。

请大家发表高见!

网友A:
虽然模块容量相同 虽然可以更改软件功率参数 但是硬件电路以及保护检测等部分电路还是有区别的  互换使用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下这些区别 当然参数如果设置得当 使用起来影响会很小的 其实在我们的实际应用当中还是较多遇到类似问题  变频器的应用关键是根据现场工艺调试参数的合理与否 直接影响实际的使用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