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节能

楼主(2012-07-09):
请高手指导一下我这个刚入门的菜鸟电工,关于变频器如何节能,我公司一台15KW的ABB电机拖动一台风机,我看电机铭牌上380V时 额定电流时28.78A ,功率因数0.88, 按这个数据算功率=1.732X380X28.78X0.88=16.6KW ,在使用变频器的时候频率为50的时候,钳形表卡的电流为12.10 ,频率40的时候 电流6.84 A,频率30的时候 电流3.33A。 我看了我卡的电流怎么感觉不对啊,特别是50的时候,差很多

我想请问高手1.用变频器的时候当频率为50的时候,变频器省电吗?

                   2.当变频器分别在频率30、40的时候,我如何算出电机此时的功率,如何算可以节省多少电

                   3.变频调速是怎么调速的,是降低频率时,同时降低转速、降低转矩、降低电压,降低电流吗?功率变吗? 如何计算变频调速以后的功率,比如分别是频率30,40的时候,请老电工们多多指导啊。

网友A:
1.用变频器的时候当频率为50的时候,变频器省电吗?

  不仅不能节电,而且还多耗电,大约多耗20%。

 2.当变频器分别在频率30、40的时候,我如何算出电机此时的功率,如何算可以节省多少电

40HZ时,理论节电50%,但实际没有那么多,必须考虑变频的损耗,考虑节流方式也可降低电耗,实际大约可节电30%

3.变频调速是怎么调速的,是降低频率时,同时降低转速、降低转矩、降低电压,降低电流吗?功率变吗?

理论计算是:功率=速度的立方,由于变频的损耗,还要考虑原有节流方式也可降低电耗,所以,在功率的立方后,在减去20%左右。

网友A:
3.变频调速是怎么调速的,是降低频率时,同时降低转速、降低转矩、降低电压,降低电流吗?功率变吗?

调速时,降低频率及速度,同时也降低输出电压,不过输出电压降低的程度可以控制,可以设置成比例直线关系,可以设置成平方关系,也可设置成立方关系。

输出的有功电流及功率不会因电压而改变,有功电流及功率取决于负载的大小,输出电压的改变仅能影响无功电流及功率。

网友B:
这个风机是干嘛的,如何工作的。

网友C:
变频器 内部 电路有很多调节环节,有 电流环, 速度环, 所以 你直接用钳形表去 测量 电流,去带入到公式里计算 是 错误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D:
同意1楼的看法!变频器调速时,降低频率及速度,同时也降低输出电压,f和U的比例是一常数。

楼主:
学习了,多谢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