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串联多重化技术高压变频器主电路

楼主(2012-07-09):
主电路

              单元串联多重化技术高压变频器,是利用移相主变压器降压,再通过多个低压单相变频器串联和控制器结构组成。各功率单元由一个曲拆多绕组的移相主变压器降压供电。变压器是单元串联高压变频器设备电路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件。3kV有12个功率单元,每4个功率单元串联构成一相。6kV系列有15个功率单元,每5个功率单元串联构成一相。10kV系列有21个功率单元,每7个功率单元串联构成一相。移相变压器中,变频器6kV时需要3×5个绕组,引出主接线头48根,(10kV时需3×7个绕组,引出主接线头66根,)。变压器输进端采用内部三角形,输出为外部星形的延边三角形接法。

             所谓多重化技术就是每相由几个低压PWM功率单元串联组成,各功率单元由一个多绕组的隔离变压器多级移相叠加的整流方式供电,由CPU实现控制再以光导纤维隔离驱动。输出侧由每个单元的U、V输出端子相互串接而成星型接法给电机供电。通过对每个单元的PWM波形进行重组多重化。可实现输进端(变频器在高频段输出50Hz时)条件下有较低的谐波含量(输出端谐波含量高)。为6kV变频器的主电路拓扑图,每组由5个额定电压为690V的功率单元串联,因此相电压为690V×5=3450V,所对应的线电压为6000V。每个功率单元由输进隔离变压器的15个二次绕组分别供电,15个二次绕组分成5组,每组之间存在一个12°的相位差。以中间△接法为参考(0°),上下方各有两套分别超前(+12°、+24°)和滞后(-12°、-24°)的4组绕组。所需相差角度可通过变压器的不同联接组别来实现。

             每个功率单元都是由低压(IGBT)构成的三相输进,单相输出的低压PWM电压型逆变器。每个功率单元按预编程时序输出不同相位差的PWM电压为1、0、-1三种状态电平,每相5个单元成门路叠加,就可产生11个不同的梯度电平波形,图4为一相合成的输出正波包络电压波形。这种电压波形对电单元串联机无特殊要求,可用于普遍笼型电机。

             这种多重化技术构成的高压变频器,也称为单元串联电压型变频器,采用功率单元串联双“Y”回路,采取变压器多绕组别分组分压整流单元均压,单元电平叠加,变频器输出高电压的正弦波包络门路电压波形。适应普通笼型电机的变频调速驱动。

             多重化被称为“完美无谐波”,是外国某公司营销技术名词,以为中国人对变频技术的不了解,用输进端满载谐波含量作误导宣传,是概念混淆,偷梁换柱的说法。事实上,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应严格分为两个部分即:1、输进端谐波含量指标,指变频器对电网产生的骚扰作用。2、输出端谐波含量指标,指变频器的高频辐射和对电动机产生的运转脉动性、温升、尽缘老化、轴承疲惫的副作用。实际上人们都知道变压器本身在作隔离功能的同时将产生新的谐波源,完全正弦的工频变压器都存在的励磁谐波,那非线性整流叠加的的变压器怎能“完美无谐波”。谐波还是有的,可以说:输进端谐波含量低,符合标准。事实上《GB/T14549-93,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和GB/T12668.4高压变频器标准中的输进谐波含量指标,很多高压变频都可达标到。单元串联多重化是在输出端建立在120o方波的基础上,变频器在额定频率、额定重负载时其波形较好,谐波含量较低。在低频段或轻负载时波形畸变大,输出三相电压非对称性频摆加大,电机磁链脉动增大,电机中性点与变频器中性点出现电位差,谐波剧增。由于这种结构的变频器中存在变压器,假如电机的中性点没有接地,电机就存在共模电压。当电机的中性点接地后,共模电压仍然存在,没有消失,通过接地点转移到变压器上。让变压器来承受共模电压对尽缘的冲击和谐波热能。这就是这什么单元串联高压变频器变压器易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变频器往往是用于低于工频下作节能运行的,这对电机寿命是极为不利的。外国某公司高压变频器在中国的初期应用中都须更换由他们生产的专用电机。也间接表明单元串联多重化变频器的输出谐波严重性。

楼主:
单元串联多重化变频器的技术特点

    (1)是一种单变压器高—低-高的有效方式。采用功率单元串联电压相加回路,采取变压器多绕组别分组分压整流单元均压,单元电平叠加,变频器输出高电压的门路电压波形,经电机定子电感滤波,相电压为正弦波(实际上就任何变频器输出波形很差,只要经电机定子电感滤波,相电压都为正弦波)。

    (2)成熟技术易于组合不同电压输出的要求。由于采用功率单元串联,采用低压变频器成熟技术,由低压IGBT组成逆变单元,通过串联单元的个数适应不同的输出电压要求;

             (3)功率单元模块化、标准化、单元间具有互换性。由于多功率单元具有相同的结构及参数,便于单元间具有互换性,实现冗余设计,即使在个别单元故障时也可通过单元旁路功能将该单元短路,系统仍能降额地可运行。

    (4)实现工 / 变频切换操纵简单。若考虑变频器故障后的工频运行,可增设一个简单切换装置,可方便地通过倒切开关,切换到工频运行。

    (5)需制造复杂而昂贵的移相变压器。由于系统中存在着必须的移相变压器,系统效率再进步不轻易实现;移相变压器中,6kV三相6绕组×3(10kV时需12绕组×3)延边三角形接法,在三相电压不平衡(实际上三相电压是不可能尽对平衡的)时,产生的内部环流,必将引起内阻的增加和电流的损耗,也相应的就造成了变压器的铜损增大。此时,再加上变压器的铁芯的固有损耗(励磁功率是为不变因数),变压器的效率就会降低。也就影响了整个系统的效率,并随负载率的降低效率更要降低。变频器系统均匀效率低。假如变压器损坏,维修极复杂,用度极高。总用度至少在购价的45%左右。

    (6)输进谐波重载时含量低。由于采用了必要的移相变压器,实现多组整流,间接地获得了输进真个低谐波含量指标。

    (7) 使用的功率单元及功率器件数目太多,6kV系统要使用150只功率器件(90只二极管,60只IGBT);移相主变压器接点太多,接线复杂,系统的内阻和损耗增大,。驱动元器和连线多。相应长期使用中故障必然多,维护复杂且工作量大。

    (8)输出电压波形在额定负载时尚好,低于25Hz以下畸变突出,谐波含量大增。电机从0Hz起动时振动大,电机温度高,不能快加速的原因;

             (9)只能用于风机水泵的变频调速。

             (10)动态特性软,响应速度慢,加速和减速时间长。

             (11)不易用于含有制动工况的机械转动;不易实现能量回馈的四象限运行,且无法实现制动。

             (12)装置的体积太大,重量大,安装占地面积大。

来源:http://www.chinabaike.com/z/gyzd/360332.html

网友A(2015-09-20):
10KV每相8个单元,怎么改成7个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