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与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12-07-09):
485通讯的程序没有经验 哪位大师有案例给我参考一下

楼主:
要用CP1H 与海利普变频器 485通讯  控制变频的启停和转速 总提示通讯超时 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海利普变频器支持485 MODBUS RTU 通讯协议,PLC 设置为串口网关,参数两边一致。 在PLC 的寄存器MODBUS 协议区传送站号,功能码  等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通讯超时,通讯程序格式会写的话,你的通讯地址、Modbus模式是选择RTU模式吗,奇偶校验选对了嘛,波特率对应起来了吗,还有变频器上的其他一些参数设对了嘛?

网友C:
楼主,我自己以前的一个笔记

欧姆龙cp1h  cp1eplc 串口2的485与3g3jz变频器通信工作笔记
1,要将cif11通信模块的dip开关的12356设成on
2,3g3jz变频器的通信格式是固定的8 1 E
3,plc指令movd可以进行指定位的传送,比如上8位传送到下8位。
4,变频器设置n2.01  3  运转指令选择通信有效
             n2.00  4  频率指令通信有效
             n2.13  2  停电记忆通信指令频率
             n2.04  2  可以反转
             n9.00  1  从站号为1,通讯同时有效
             n9.05              0               无超时检测,超时检测无效
5,cp1e的串口2设置成9600 8 1 E modbus简易主站,右边通讯口,用A641,D1300开始!
6,cp1h左边的通信口为串口1,在使用modbus时,左边用A641,d32200开始,右边用A640,D32300开始,这个与cp1E不一样。
下面是通讯程序:
@LD W10.00
ANDNOT W10.01
MOV(021) #1 D32300
MOV(021) #3 D32301
MOV(021) #4 D32302
MOV(021) #2120 D32303
MOV(021) #4 D32304
@LD W10.00
@OR W10.02
@OR W10.01
OR W10.06
LD W0.04
AND P_0_2s
ORLD
OUT A640.00
@LD W10.01
ANDNOT W10.00
OUT TR0
AND W4.00
MOV(021) H0 D32300
LD TR0
AND W4.01
MOV(021) H1 D32301
LD TR0
AND W4.02
MOV(021) H2 D32302
LD TR0
AND W4.03
MOV(021) H3 D32303
LD TR0
AND W4.04
MOV(021) H4 D32304
LD TR0
AND W4.05
MOV(021) H5 D32305
LD TR0
AND W4.06
MOV(021) H6 D32306
LD TR0
AND W4.07
MOV(021) H7 D32307
LD W10.02
MOV(021) #10 D32306
@LD W10.06
ANDNOT W10.00
OUT TR0
AND W4.00
MOV(021) H0 D32300  \\站号
LD TR0
AND W4.01
MOV(021) H1 D32301   \\功能码
LD TR0
AND W4.02
MOV(021) H2 D32302    \\总数据个数
LD TR0
AND W4.03
MOV(021) H3 D32303    \\要写入的目标寄存器开始的地址
LD TR0
AND W4.04
MOV(021) H4 D32304    \\寄存器开始后的几个地址
LD TR0
AND W4.05
MOV(021) H5 D32305    \\高8位为数据数量
LD TR0
AND W4.06
MOV(021) #210 D32306  \\ 高8位为起停标志,00为停止,01正转,02反转。低位为频率的高8位
LD TR0
AND W4.07
MOV(021) H7 D32307    \\高位为频率的低位

网友D(2015-04-16):
貌似很难得样子,需要学习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