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IEC 7.0,MT Developer2软件使用手册谁有呀?

楼主(2012-07-09):
GX IEC 7.0,MT Developer2软件使用中文手册谁有呀.邮箱ANRAN0009@163.COM

网友A:
大体上可以参照一下GXwork2.

网友B:
GXwork2.,MT Developer2两个是不一样

楼主:
我说的就是二个呀,一个是PLC的,一个是运动控制器的

网友A:
百度一下 GX IEC developer

就能在百度文库找到一份叫 GX IEC developer基本教育 的中文的入门资料了。

细一点的资料都是英文档的。

其实用法可以参照松下的winpro,比较接近。

网友C:
GX IEC 7.0,MT Developer2软件和原来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GX IEC developer就能在百度文库找到一份叫 GX IEC developer基本教育 的中文的入门资料了。细一点的资料都是英文档的。其实用法可以参照松下的winpro,比较接近。

百度里说得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