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起故障----一起动就报缺相故障(型号为PSTB)

楼主(2012-07-10):
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当启动ABB软起时,软启动上就会报缺相故障。但经过检查,上部电压3相正常,电机平衡阻值和线路没有问题。请各位大侠高工帮忙想想大概是出在什么地方的原因?大家是否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可能游如下原因

1\主回路上接触器闭合及分断动作时与软启启停信号不同步(如启动时先给软启启动信号后给上接触器信号,停止时先断接触器信号后断软启动器信号)
2\PCB\LV板损坏
3\软启上桩电压不正常,主回路接触器因启动过程压降,线圈瞬间释放.

网友B:
你不带电量,用电阻挡量一下软启动器,看有没有击穿的。

我用的西门子的软启动器,其中有一相的进线和出线是直接连起来的,另外一相击穿了,一送电,电机就缺相。

网友C:
看一下软起动有没有击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