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公司ETS画面中速率大故障是什么意思,“误动”“拒动”有何区别?

楼主(2012-07-10):
贵公司ETS画面中速率大故障是什么意思,“误动”“拒动”有何区别?

网友A:
ETS误动和拒动指示是用于标记三取二或四取二回路中误动和拒动的测点,方便检修人员检修。误动是指在保护没有动作的时候其中某些触点动作的情况。拒动是指在保护动作的时候其中某些触点没有动作的情况。

网友B:
您好!ETS中采取模拟量做高值跳机保护的(如回油温度等),为了减少因为传感器或是接线问题导致信号突变而误跳的情况发生,对此类保护信号做了速率判断处理,当速率大于真实信号变化最大速率时,我们认为此信号是不真实的,将此信号剔除出保护,并报速率故障,提醒检修人员对信号进行检查与核实,确认没有问题后,可以通过操作复位按钮对速率故障进行复位,复位后该测点重新进入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