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使能后电机锁不住。

楼主(2012-07-10):
、请教大家,,,前几天厂家寄过来一台台达的伺服驱动(A2),我在内部使能的时候                (P2—30=1),发现电机锁不住。。。我就用软件把原来的参数烤下来,在将伺服驱动复位,复位之后就可以了。。然后我又再一次将原来的参数用软件烤进去,就用不行了,电机锁不住。我想问下,这和内部的哪些参数有关系啊????

网友A:
看情况 象了。

网友B:
锁不住你指的是 电机自转还是使能时候用外力可以转动电机轴?

网友C:
参数没有设这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自转还是使能时候用外力可以转动电机轴?

锁不住的意思 是  手可以轻松的转动电机的轴。。。

网友E:
最可能的原因是位置增益太低

也可能是速度增益太低或者设置了太低的扭矩限制。

网友F:
也可能是速度增益太低或者设置了太低的扭矩限制

网友G(2013-03-21):
啥问题,解决了没?公布下答案。

网友H:
刚性不好哦,增益不合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