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汽轮机转速不等率,通常调整范围,科远一次调频是怎么实现?

楼主(2012-07-10):
什么是汽轮机转速不等率,通常调整范围是多少,科远一次调频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帮忙顶下帮忙顶下帮忙顶下帮忙顶下

网友B:
顶起来,来个高手解释下!

网友C:
当汽轮机单机运行时,空负荷(N=0)转速n1与满负荷(N=N0)转速n2之差与额定转速n0比值的百分数称为调节系统的转速不等率(或称不均匀度,速度变动率等),以符号δ表示,即一般δ的范围为36%,常用的为4.55.5%带基本负荷的汽轮机转速不等率应比带调峰负荷的取得大些,但是所谓基本负荷与尖峰负荷也是相对的,它是随网中单机功率的增大而变化的,因此一般希望转速不等率设计成连续可调的,即可根据运行情况调整。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转速不等率δ = (空负荷转速n1 - 满负荷转速n2)/ 额定转速n0  ×100%

网友E:
呵呵,对这个问题关心的人还挺多。

7楼解释得比较详细了,我公司DEH-NK系统一次调频逻辑做法为:协调投入时,采用“DEH开环+CCS功率闭环”方式;若DEH未投遥控,采用“DEH前馈+功率闭环”方式或者“DEH开环”。

网友F(2018-11-02):
学习学习,很有价值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