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10):
各位高手,我们改装了一台注塑机伺服系统,使用了已经有大半年了,原来一直都好的。后来厂家停用了半个月,开机后,出现如下症状:压力打到50KG驱动就电流过大报警,机器停止,马达也停止转动,但驱动还显示有30A多的电流,一开始以为是驱动问题,换了新驱动,故障依然。用钳形表检查马达输入电流,显示无电流。后来换了台伺服电机,就一切正常了,停止的时候,驱动显示电流为O了,压力也能打到150KG了。这到底什么问题啊?是伺服电机坏了么?

网友A:
换了个正常了 只能说明旧的坏了

网友B(2013-01-21):
检查一下是否是电机本身的阻力是否变大,如果是变大了,估计伺服内部生锈了。要么就是电机绕组老化了。

网友C:
换一个看看,有可能是那里老化了

网友D:
电机是不是有减速装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