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三菱PLC通信

楼主(2012-07-10):
】我用的PLC型号为CJ1H-42CPU,现在要用串行通信的端口(RS485口)与三菱的FX2N-PLC通信,这真的认我头痛.

1: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2:我从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程序,特别是欧姆龙PLC,我是第一次接触,之前一直用三菱PLC
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发一个例子上来学习学习
谢谢各位

网友A:
用协议宏软件编写三菱的专用通讯协议。   CJ1H 用的是哪种通讯模块?

网友B:
CJ1W-SCU31 2 PORT RS422/485!

网友C:
我之前写过,那是两边用无协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