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7ev5000的usb端口装不上

楼主(2012-07-10):
如题,系统是64位win7,进安装目录下的driver安装usb驱动,提示是装好了,可是那黄色的感叹号还在,和屏也连不上,请教怎么弄。

网友A(2012-08-16):
如果使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的话,检查一下kinco usb驱动是否和笔记本的某些读卡器有冲突。目前发现有三款笔记本的读卡器会和kinco usb驱动有冲突。具体可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