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PI电缆连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7-10):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 CPU221,用PC/PPI通讯电缆与电脑连接, 我的软件为STEP 7-MICRO/WIN V4.0.7.10,谢谢了,我是新手,我连接后老提示“您必须使用(RS-232/USB)PPI多主站电缆在多主站或高级PPI网络上通信”或“通信 超时,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电缆”,我咨询了卖电缆的技术人员,他说在和电脑连接时必须外接电源,但是我从网上查资料了,也看了编程软件的 手册,plc的cpu和电脑连接时,用pc/ppi电缆,然后设置相关参数即可,没说要外接电源啊?例外我的电缆没有DIP开关,型号为:(从网上买的)PC-PPI编程电缆 西门子S7-200编程线 RS232转RS485 9针公对9针母类型。还请赐教,不胜感激!

我是新手,CPU的外接电源和上电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想连接到电脑上,能和编程软件连接,我用的这个CPU221是旧的,从设备上拆下来的,顶部端子盖没有啦,哪是电源啊,是不是在输出端子排的右端N、L1端子接220V交流电啊?能够详细解释吗?我是菜鸟!谢谢!

网友A:
是的,输入端子排 上L1接相线。N接零线,送上电以后就能连接了,PLC没电不能联机的

网友B:
用PC/PPI电缆时先设置PG/PC接口,使用PPI通讯方式,端口也要设置的和实际使用的一致

端口也要设置的和实际使用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C/PPI电缆时先设置PG/PC接口,使用PPI通讯方式,端口也要设置的和实际使用的一致端口也要设置的和实际使用的一致

非常感谢这位仁兄啊!!!!!!

网友C:
设备不供电,当然无法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