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和s7-300plc通讯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2-07-10):
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里没有CP56系列通讯卡,有一个COM口(9针,公头)。我手里还有一个PC adapter(v5.1, 6es7 972-0ca23-0xa0),另外,我还自制了一根RS232电缆(两端都是母头)。先我用自制电缆将电脑和adapter 的RS232端连接,将adapter的MPI/DP端和PLC的CPU的MPI口连接。在电脑上设置COM3口时出现报警:Online:The set connection(COM port or USB is not available at the moment).将COM3改为COM1后出现报警:Online: Communiction link to the adapter danaged.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根线用的驱动是不是 USB 的呀,你用 COM 就无法通讯啦 ?你的 PC adapter(v5.1, 6es7 972-0ca23-0xa0) 是两个什么接口 ?

网友B:
你用232转USB转接头转换一下连接看看,笔记本的com口就原来的老戴尔我连上过,我现在用的联想的,也带com口,从来没和PLC连上过,根本不能用。

希望对您有用

网友C:
你应该在PC /PG 这只里面选择 USB 呀,你的 PC adapter  是不是 一端 是USB ,一端是COM 啊?

楼主:
PC adapter两端都是9针的(公头)

网友D:
在PC /PG  只里面选择的是什么?

网友E:
首先确定线路连接正确。。。。。。

楼主:
PC adapter (MPI)和PC adapter  (auto)我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