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无法写入s7-200,通讯没问题

楼主(2012-07-10):
wincc无法写入s7-200,OPC通讯没问题,浮点数读取都正常,wicc启动项目后点击“工具”下的“驱动程序连接状态”检测状态正常,譬如我做了一个按钮,点一下置1,再点一下置0,连接的是Q0.0,按钮的动态连接都没问题,只是每次点击后,Q0.0置1后马上跳为0,注明:我用的c动作连接变量 SetTagBit("A1",(short)!GetTagBit("A1"));,“驱动程序连接状态”也检测到写入,也是马上变为0.后来把连接变量改为m0.0再在PLC里控制Q0.0也不行,求解答
系统是XP  SP3
wincc用的是7.0SP1
s7-200编程软件V4.0 STEP 7 MicroWIN SP6
OPC通讯协议 V1.0 PC Access SP4

网友A:
可能你的PLC程序有不妥的地方,可能没有考虑WINC与PLC通讯有时间延迟,你的PLCC程序适应不了这个延迟.

尽量少用c动作直接连接S7-200的输出变量

WINCC按钮最简单最实用最安全无误的作用是给PLC的M位或V位写1或0,PLC的输出由PLC程序完成.

网友B:
你变量连接不是很省事吗,你按钮左键按下为1,抬起也应该为1才行,不然你就得从程序里做好触发和自锁或SR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的PLC程序有不妥的地方,可能没有考虑WINC与PLC通讯有时间延迟,你的PLCC程序适应不了这个延迟.尽量少用c动作直接连接S7-200的输出变量WINCC按钮最简单最实用最安全无误的作用是给PLC的M位或V位写1或0,PLC的输出由PLC程序完成.

考虑过你说的问题,我就做了一个最简单的程序一个I0.0,一个M0.0,一个Q0.0,PC Access里的更新频率也设到最快的50ms,通过wincc里的按钮控制M0.0再在PLC控制Q0.0,结果也是Q0.0没输出

楼主:
如果做成上图的程序与WINCC连接,通过控制M0.0来控制Q0.0,理论上应该没错吧,可是在wincc上控制点击按钮M0.0。Q0.0就是没输出。除非把网络1删除,上述才成立。但是I0.0一般都有用的,求解答

网友D:
你应该加个自锁就可以有输出了吧?

网友E:
将程序程序改成这样:

网友F(2013-03-12):
好像不能直接用I点,可以直接用M和·Q点来动作

网友G:
请大家浏览http://www.tag-view.com/网站,这里有一个类似组态王的数据监控软件,能够支持S7-200的PPI协议、ModbusRTU/ASCII/TCP协议,不限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