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数据通信

楼主(2012-07-10):
高手请问一下:

     有一块MT510TV的触摸屏,与西门子226通信。有个问题,工程编辑完成后,触摸屏刚开始和PLC通信没问题。PC上监视PLC相应的地址,触摸屏一开始都能正常显示PLC的数据,只做了数据显示,但是奇怪的是过一段时间以后触摸屏的数据显示再不会有任何改变,即使PLC中相应的地址里的数据变化了,触摸屏上显示的数据一直不再改变。通信应该是没问题,因为一开始触摸屏的数据显示都没有问题,PLC中相应地址里的数据变化,触摸屏上数据也能跟随变化,问题出在过段时间触摸屏数据显示不变。不知道各位高手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软件肯定用的是eview,不是wenview,这可以确定。

网友A:
监控程序看呢

网友B:
串口是不是烧了,西门子的S7-200爱烧串口。

网友C:
坏了 坏啦 出问题啦,这么经不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