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软件如何读取S7-200PLC位地址,比如元件属性里选择设备

楼主(2012-07-10):
维纶触摸屏软件EB8000如何读取S7-200PLC位地址,比如元件属性里选择设备为S7-200,地址为vw_bit 0是S7-200的V0.0吗?

                                                                             元件属性里选择设备为S7-200,地址为vw_bit 10是S7-200的V1.0吗

还是按照地址格式DDDDDo那样输入000000和000010?

网友A:
地址为vw_bit 10, 就是S7-200的V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 就是S7-200的V1.0

这位大哥,你好,是这样的 我编程用到了用到了为状态切换开关用PLC地址 V0.2控制Q0.2

   用PLC地址V1.2控制Q0.6(两个开关在不同的画面,两个开关相对于屏幕的位置相同)

结果我在第二个画面点PLC地址为V1.2那个组态的开关,结果Q0.2和Q0.6同时亮了,这是神马情况?

网友C:
地址不要写Q0.2 Q0.6  直接写0.2  0.6 就不会同时亮了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网友D:
把相关的程序贴上来看看,理论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地址,不应该亮的.

网友E(2012-08-29):
那个有MT6056I触摸屏与S7-200的程序给一个。851034569@

网友F(2017-05-25):
 S7-200中I0.0在EB8000中怎么设置控制    Q0.1,请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