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总线连接器如何与西门子PLC进行通讯编程

楼主(2012-07-10):
我有个西门子的总线连接器(带编程功能的),但不怎么怎样与PLC通讯编程 ,就好心人帮助   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用的是这个吧,上面的那个接口可以接编程电缆,所以带编程功能

网友B:
79720bb12 42 52都是带编程口的,一样的是通过dp引线,做dp通讯。详细的看一下你要怎么用。一般是现场dp通讯多,调试方便用这带编程口的。

楼主:
是啊

是直接差上去就可以了

还要不要连接内部的线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楼主用的是这个吧,上面的那个接口可以接编程电缆,所以带编程功能内容的回复:

直接连接PLC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带编程口的DP上面的接口可以接DP头,也可以连接PC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