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系列触摸屏与CP1H PLC通讯

楼主(2012-07-10):
请教三菱GT系列触摸屏与CP1H PLC通讯?

我查到需要232选件CP1W-CIF01,但是我在触摸屏的组态软件中选不到CP1H系列,只能选到SYSMAC或者THERMAC /INPANEL NEO 这两个系列。

请教用过的朋友能不能通讯,能的话是怎么办的?

谢谢参与!

网友A:
发错了地方了,让管理帮你挪到三菱的,你选的三菱的跑到人家omron地盘了,人家不生气才怪。

这在手册里有,下载一下试用手册。固件升级看是否能找到。那是老型号了似的。

网友B:
选择欧姆龙SYSMAC这个驱动。

网友C:
通讯估计没问题

关键是这个用法比较奇怪。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在欧姆龙的官网上SYSMAC系列中没有查到有CP1H等PL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