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WINCC和S7-PLCSIM连接起来

楼主(2012-07-10):
在电脑上如何把wincc和S7-PLCSIM连接起来?我的仿真软件版本是PLCSIM_V54_SP5 ,STEP7软件版本是STEP7 V5.5 SP2
WINCC版本是WINCC V70SP3A 。 有哪位高手知道,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A:
PLC部分,按正常仿真执行,不讲述,WINCC端设置如下:

WinCC配置

驱动程序选择“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CHN

 选择其下的“MPI”栏,选择“新建驱动程序连接”,在弹出的“连接属性”对话框中修改名称,并单击按钮“属性”,在连接参数中将“插槽号”设置为2 在“MPI”栏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系统参数”,在“单元”中将“设置自动”勾上; 在“新建连接”栏中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新建变量”,建好变量,测试,OK

网友B:
摘自别人博客,供参考----

要访问PLCSIM模拟软件,必须按如下方法操作,按照以下的顺序来安装程序:

STEP 7 V 5.x

PLCSIM V4.x以上

WinCC V5.x

选择用户自定义安装。 对于SIMATIC WinCC V5 SP1及以下版本的用户,在“通讯”组件下,必须选择“S7Dos”和“对象管理器”组件。

对于SIMATIC WinCC V5 SP2及更高版本的用户,“S7Dos”是自动安装的。就是说不再需要在“用户自定义安装”下选择该选项。在PG/PC界面上做如下设置:在控制面板中双击“设置PG/PC界面”。在“应用程序的访问点”域中,选择“MPI (WinCC)”。在“使用的界面参数”域中选择“<无>”。启动应用程序STEP 7:

启动SIMATIC管理器

启动PLCSIM

打开要模拟的项目或组态一个项目。

在项目中添加一个OS。

在PLCSIM中加载项目。

启动WinCC并创建一个新项目或打开已有的项目。

WinCC

添加“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到变量管理器。

在MPI下添加一个新连接。

右击该连接然后选择“属性”。

点击“属性”按钮。

在“连接”标签中指定MPI地址和已在STEP 7中组态好的CPU的插槽。

确认所做的指定。

激活WinCC项目。

进入“开始 > SIMATIC > WinCC > 工具 > 通道诊断”。在“通道连接”下可以显示连接的状态。

如果连接没能设好:在WinCC资源管理器中的“系统参数 - MPI > 单元”中,启用选项“自动设置”。

在“系统参数 - MPI > 通道”中,取消“使用PLC的循环读取服务”选项。

网友B:
在学习西门子的编程软件(Step7,WINCC)过程中,如果只用STEP7编程和WINCC做界面的话,会比较枯燥乏味,我们可以利用西门子提供的PLC模拟软件 S7-PLCSIM(能模拟S7­-300,S7­-400)来把界面和Step7连接起来,这样就能够实现STEP7程序的调试和WINCC的监控功能,下面就介绍实现这三个软件互联的方法

第一步软件的安装

    提到软件安装,大家觉得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其实不然,我在安装Step7时却费了好大的功夫,在安装的时候系统老是提示要我重启,重启还是一样,修改了输入法还是不行,后来无意中发现 安装了“影音风暴”的原因,卸了“影音风暴”就好了。安装wincc前也要卸掉“影音风暴”。

Wincc 安装时应该选择自定义安装,在组建选择时,除默认选项外,还应选择通讯部分用S7-PLCSIMC连接S7-300和WinCC - 入海口 - 入海口

另外 S7-PLCSIM的版本要和Step7的版本一样。

第二步软件的设置

设置PG/PC Interface

在控制面板中,双击 Set PG/PC Interface 设置如下图 用S7-PLCSIMC连接S7-300和WinCC - 入海口 - 入海口

点击属性 进入MPI属性的设置,设置 Address和PLCSIM的相同用S7-PLCSIMC连接S7-300和WinCC - 入海口 - 入海口

PLCSIM的设置比较简单如下图 ,设置MPI的地址和Set PG/PC下的MPI地址相同即可。用S7-PLCSIMC连接S7-300和WinCC - 入海口 - 入海口

启动WinCC 并创建一个新项目或打开已有的项目。右击变量变量管理器,从添加新的驱动程序中选择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chn文件。就会在变量管理中出现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一项 在MPI下添加一个新连接。右击该连接然后选择“属性”。点击“属性”按钮。  在“连接”标签中指定MPI地址和已在STEP 7中组态好的CPU的插槽。用S7-PLCSIMC连接S7-300和WinCC - 入海口 - 入海口

    用S7-PLCSIMC连接S7-300和WinCC - 入海口 - 入海口

也是来自别人博客的内容,供参考

网友C:
哈哈 还是咱们群的力量大哈... mark 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