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2-07-10):
在使用用电设备市经常发生设备漏电、断路等常见故障,这些故障通常会对用电设备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因此我们必须给用电设备安装一个断路器,当发生漏电、断路故障时断路器能为用电设备提供安全保护。
  1.设备刚投入运行就跳闸
  1)三相电源线,包括零线没有在同一方向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改正接线即可。

      2)安装漏电断路器与未安装漏电断路器的线路在电气上有连接,将两种电路分开即可。

      3)线路中存在一火一地负荷,消除这样的负荷即可。

      4)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零线有重复接地现象,应消除重复接地。

      5)漏电断路器本身有故障,应更换。

楼主:
  2.设备运行发生误动作
  1)过电压引起。如当线路中发生操作过电压时可使得断路器动作,这时可以选用延时或冲击电压不动作型漏电断路器,也可以在触头之间安装阻容吸收电路抑制过电压,也可在线路中投人过电压吸收装 置。

      2)电磁干扰。如附近有磁性设备或大功率电气设备开停,应调整漏电断路器的安装位置,远离这样的电气元件。

      3)环流影响。如果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都有各自的接地,因两台变压器的阻抗不可能完全相等,这样会在接地线中产生环流,引起断路器动作,拆除一个接地线即可。另外,同一变压器通过两条并联回路对同一负载供电,两条回路中的电流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也可能出现环流,所以,应将两条回路 分开运行。
  4)工作零线的绝缘电阻降低。当工作零线的绝缘电阻降低时,如果三相负荷不平衡,在零线上会出现 比较大的工作电流,并经人地流向其他分支路,从而在各个漏电断路器上都能出现漏电电流,使断路 器误动作。

      5)接地不当。如零线重复接地,会引起漏电断路器的误动作。

      6)过载或短路的影响。如果漏电断路器同时又具有短路保护、过电流保护时,当过流保护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大小不合适时会发生误动作,此时调节整定电流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