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5KWg9变频器ER4故障

楼主(2012-07-11):
我有一台富士55KW G9系列的变频器出现ER4故障,不能复位,哪位大侠知道是哪里的故障?谢谢了

网友A:
通讯故障!一般是模块问题!
G9这机子时间够早了,应该到了寿命了

网友B:
网上查是外围选件出现问题?你可以打富士的售后服务电话。

网友C:
更换控制板,一般是板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