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控制伺服电机归原点程序不认方向

楼主(2012-07-11):
我用信捷XC5-32控制伺服电机做往复运动,用ZRN指令做原点回归,但启动原点回归指令时,有时从正方向,有时从负方向,无法控制方向,请版主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 干扰问提    有时候干扰会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B:
指令中ZRN不涉及方向,如果你使用方向,必须在梯形图中置ON,或者OFF方向端子,即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用YO用脉冲口,Y4做方向口,用DRVA指令驱动电机,当启动原点指令ZRN时,同时RST Y4,这样原点方向始终是负向,再次谢谢两位师兄!!

网友C(2012-08-13):
信捷PLC发脉冲的特点总结一下,就是用带方向指令的话,电机运转方向直接是由你所给的脉冲正负(或者频率正负)决定的,用不带方向的指令的话PLC只管发脉冲,方向是需要你认为的去将方向端子置ON,或者OFF的。

网友D(2017-10-03):
 设  置  参  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