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通过以太网连接ETH-MPI和西门子S7-400PLC

楼主(2012-07-11):
昆仑通态通过以太网ETH-MPI接S7-400
走是西门子以太网的CP443-1协议
抗干扰能力强 非常适合高频的工业现场
ETH-MPI(DP)产品,详见www.dl-winbest.cn 产品详细介绍

楼主:
西门子S7-200、S7-300 混合数据采集 常用方案

在大型项目中经常遇到s7-200/300共存的现象,怎样采集多台200和300的实时数据,是我们经常要面临的问题。
一般来说西门子推荐的是profibus dp来采集,但是由于受现场条件的影响,当plc节点太多的时候,该方法速度太慢,不能够满足要求。
因此好多大型项目上都采用西门子以太网tcp协议(profinet)它有以下及点好处。
1、速度快。
2、系统之间可以分布的比较远。
3、抗干扰性比dp总线强的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过于昂贵,一般都采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mpi(for s7-300)来替换西门子cp343,用eth-ppi替代西门子cp243-1(for s7-200),使用的编程软件可以用vb、vc、delphi等,使用西门子提供的prodave 6.0ie动态连接库。就可以完成上百台的plc数据采集任务。
这在电子芯片制造业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案。它在珠海和上海等地已经有大量应用。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又是一个做转串的,你这个和无锡北辰自动化的,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是一个做转串的,你这个和无锡北辰自动化的,有什么优势?

无需在上位机和PLC中添加任何程序,安装后立即可以使用。它将西门子S7-300的MPI/DP协议转换为西门子Profinet协议(TCP/IP协议), 使其可以与各种知

名上位软件 (如Wincc、组态王、力控、Intouch、KEPServerEX等) 实现远距离、高速(最高可达1.5M)通讯,并可以同时连接Ste

p-7对西门子S7-300进行编程。它可以自动检测波特率。它可以通过Internet实现跨地域数据传送。 它与西门子以太网通讯处理器CP3

43-1功能相似, 可替代西门子CP5611、CP5613、CP5512通讯卡和西门子PC adapter编程适配器。

楼主:
更多西门子smart屏连S7-300、1200的转换器产品,欢迎登录http://www.dl-winbest.cn/

楼主(2012-08-13):
西门子TP1200触屏通过网口可以连接大连德嘉的ETH-MPI:
西门子TP1200触屏(产品订货号:6AV2124-0MC01-0AX0)可通过以太网口连接大连德嘉电子的ETH-MPI(S7-300转以太网)产品。
  http://www.dl-winbest.cn

楼主:
新款无需占用PPI口的S7-200以太网模块即将出炉,敬请期待!
http://www.dl-winbest.cn

网友A(2019-03-29):
看一看看 这个

网友A:
200系列自带以太网口,可以远程下载程序,另外主机配西门子300 1200 1500+277P 走PN+200模块(支持8个)方案很好 很独特!!

网友B(2019-08-1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