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禾川PLC

楼主(2012-07-11):
如题,各位同行兄弟有没有人用过禾川的PLC啊,它的编程数据线是怎么接的,他的接口是422的那种,我用过三菱的线试了通讯不了,求解!!!

网友A:
你好,我是禾川厂家,我的qq:1249536307,可以联系我

网友B(2016-11-03):
您好:我有一台TP1310触摸屏想与台达DVP-60ES2  PLC连接不能通信,但该触摸屏可以与FX1N  PLC通信使用,是否与通信电缆不对,又没有通信口电路图。能否给一个电缆接口电路图自己制作一个通信电缆,谢谢!!!! 急 !急!!急!!                                            我的邮箱:26953593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