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拍砖命题:三相异步电动机有自适应负载能力!

楼主(2012-07-11):
请大家判断此命题真假:三相异步电动机有自适应负载能力。本人认为是真命题。
即:电动机的电磁转矩可以随负载的变化而自动调整,这种能力称为自适应负载能力.

网友A:
同意楼主的说法,所以有

1、大马拉小车的说法--此情况下电动机的输出转矩很小,电动机电流也很小;

2、电动机过载运行--此情况下电动机的输出转矩自动变高,电动机的电流变大,电机发热严重,假如超过电动机绕组的极限,电动机被烧了,为保护电动机,热继电器及电动机保护器等过载保护产品由此在设计中必须用。

网友B:
1、力、力矩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2、一个物体是没有对外、对内显示力、力矩的能力的;

3、或者说一个物体,谈力、力矩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B:
4、举例说,你可以把一个小孩抱起来,可是你不会把自己举起来!

5、这里有3公斤的苹果,你伸出手提起它,你出的力就是3公斤,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你不用检测、计算就使出了3公斤的力;

6、可是你伸出你的手,空手你能使出1公斤、2公斤……的力吗?

网友B:
7、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力都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8、有人研究电机的机械特性,给电机通上电空转,然后进行矢量转矩控制,给定大小不同的转矩,你想电机会怎么转?

网友B:
9、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就叫作用力、力矩;

10、力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就是说,两个物体间的力,是相互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分别作用在两个物体上;

11、电机拖动负载,负载与电机间存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个是电机对负载的电磁力矩,,一个是负载对电机的负载阻力矩,大小相等,方向相等,分别作于负载和电机;

12、所以电机的力矩、功率都是随负载变化的,不可能“小负载”出“大力”,不可能空转也是额定功率;

13、所有电机都有电磁转矩可以随负载的变化而自动调整!

网友B:
14、所有人的手出的力都与他手里的提的物品的重量相等;

网友B:
15、电动机为什么能拖动负载,而且跟随负载大小自动变化?

16、那是因为,所有电动机的速度减小时,电磁力矩增大,而负载增大时速度会减小;

17、这样负载增大时转速下降,转速下降又导致电磁转矩增大,所以结果是负载增大转矩增大,负载减小力矩减小!

网友B:
1、这是各种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

2、机械特性曲线是水平下降的曲线,其意义就是速度下降,电磁转矩增大(横坐标是电磁转矩,纵坐标是转速);

网友C:
楼上的说法不对。要是电机能够自适应那还要驱动器干啥?驱动器的作用就是,检测负载变化带来的速度变化,补偿电机的电流达到稳定速度的目的。不要看到平时接到驱动器上就忽略了驱动器的真正作用。

网友B: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

转子串接对称电阻时的人为机械特性

1、这是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

2、在稳定区AB段,是水平下降的曲线,其意义就是速度下降,电磁转矩增大(横坐标是电磁转矩,纵坐标是转速);

网友B:
1、电机机械特性曲线,越接近水平,负载变化时,速度的变化就越小,而电磁转矩的变化巨大,这样负载变化时,速度变化很小,认为是恒速电机,这种机械特性称机械硬硬特性;

网友B:
2、电机机械特性曲线,越远离水平而下降的很快,负载变化时,速度的变化就越大,而电磁转矩的变化不是很大,这样负载变化时,速度变化大,认为不是恒速电机,速度不稳定随负载变化,这种机械特性称机械软特性;

网友B:
1、电机的运行功率也是跟随负载变化的,负载的功率大,电机的功率就大,负载为零,电机输出的功率就为零;

2、变频可以改变电机的运行功率,首先是改变负载需要的功率,负载需要的功率小了,电机运行的功率就小了;

3、所以电机本身也是“节能”的,和变频器、开关可以“节能”是一个道理!

网友B:
1、那么电机的额定功率是什么?

2、电机的额定功率就是告诉你,安全运行时他所能拖动的负载最大负载,超过了就会烧电机;

3、例如30KW的电机,上电后负载是1KW,他就输出1KW,负载是10KW,它就输出10KW ,但是负载不能超过30KW;

网友B:
1、所以检验电动机的电磁转矩特性曲线,必须用对拖的方式:

1)同样的两台电机;

2)一台发电运行;

3)一台电动运行;

4)并网运行

网友B:
2、如果电动机空载,是无法进行转矩特性曲线的检测的;

3、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是设计制造出来的,不是谁用什么方法控制出来的;

4、是3KW、1460转/分,额定功率、额定转矩都已经确定,不可能控制它做别的!

5、矢量控制不行,直接转矩控制都是蒙人的理论!

网友D:
   学习啦,    自适应负载能力是不是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些功能呀 ?

网友E:
电机的端电压是电源电压减去反电动势的值,反电动势有由电枢绕阻的转速决定,这个转速又和负载有关。所以电机

网友E:
所以电机在自己适应负载的变化。这就是电机特性曲线的意义。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如果电动机空载,是无法进行转矩特性曲线的检测的;3、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是设计制造出来的,不是谁用什么方法控制出来的;4、是3KW、1460转/分,额定功率、额定转矩都已经确定,不可能控制它做别的!5、矢量控制不行,直接转矩控制都是蒙人的理论!

又是雷人观点

额定机械特性曲线确实是设计制造出来的,但条件是需由额定电源控制。也就是说电机的输出参数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电机本身与电源,只要改变其中之一,就会改变输出参数。最简单的控制方法把电压降低,机械特性曲线就与额定值不同,难道这不是控制出来的吗?因此刘老师的观点过于绝对了一点,至于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是否是蒙人的?相信事实会说明的,就象软起动是否是骗局一样,事实会说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