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能给手机充电吗?

楼主(2012-07-11):
因为车上的点烟器座存在接触不良,我打算弄一个DC-DC模块,就是将12V转5V,给行车记录仪和GPS供电,GPS供电时,也会给内部的锂电池充电,不知道这样改行不行?

不知道这个5V能否直接给手机充电那?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怕费电,可用一块7805做稳压输出5V,效率是5/12以下;如果用脉宽调制的降压DC-DC,效率略高,能达到0.75。

给单快锂电池充电用5V电压包括手机,可以。锂电池内部有充、放电保护电路,对充电电源要求不高,任何高于4.5V的直流电源都可以给它充电。

网友B:
不行。这样偶尔用一下还行,但长时间使用会对电池寿命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因为电池过放电后电压比较低,为了防止过大的电流损伤电池必须用恒流均充,均充到一定电压的时候再恒压浮充至足电,在这过程中充电器必须时时检测电池情况,您用DC-DC则没有检测和控制装置,所以很容易将电池充坏。

网友B: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转接线然后用原装充电器来充电

网友A:
      大部分型号的手机充电器我都拆过、修过,而且多数是不稳压的,可以叫电源变换器,就是把AC220V变为DC5-8V,在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只有二极管整流和一个电解滤波,对充电过程没有任何控制。

      有锂电池本身带的充、放电保护电路完成电池充、放电管理,放心使用,不会有问题的。

      我们在使用电脑时,可以把手机充电线(已标准化为USB口)插到电脑的USB口,利用USB口的5V电源给手机充电,在电脑使用中就完成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型号的手机充电器我都拆过、修过,而且多数是不稳压的,可以叫电源变换器,就是把AC220V变为DC5-8V,在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只有二极管整流和一个电解滤波,对充电过程没有任何控制。      有锂电池本身带的充、放电保护电路完成电池充、放电管理,放心使用,不会有问题的。      我们在使用电脑时,可以把手机充电线(已标准化为USB口)插到电脑的USB口,利用USB口的5V电源给手机充电,在电脑使用中就完成充电了。

谢谢各位坛友的帮助,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模块输出直流电源的电流足够大,并且输出电流的大小是根据负载来决定的,我的DC-DC模块是个瑞士产的,输入是直流11~33V ,输出5V  电流是6A,提供一些小用电器(行车记录仪、GPS 、以及其他5V电源的电器)是完全满足的,对吗?这个模块因为是全密封一体的,应该是脉宽调制的开关电源吧,

附图:就是这种模块

DC-DC模块

网友A:
可以给单块锂电池(3.7V)包括手机电池充电。

网友D:
呵呵  楼主不从的想法

楼主:
李纯绪 谢谢你的赐教!!!

网友E:
大家伙试验过吗,好用吗

网友A:
如果知道手机电池充电原理就可以放心使用了!你手里的手机充电器,其实就是一个电源变换器,输出不稳压的5-8V。我修过的一个充电器,输出电压接近9V,正好用来给我的数字万用表当电源了。充电控制由电池的控制电路实现。所有锂电池都有这个保护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手机电池充电原理就可以放心使用了!你手里的手机充电器,其实就是一个电源变换器,输出不稳压的5-8V。我修过的一个充电器,输出电压接近9V,正好用来给我的数字万用表当电源了。充电控制由电池的控制电路实现。所有锂电池都有这个保护电路。

同意这个说法!

楼主:
就是说,充电控制电路都是由锂电池保护板上来控制的,并非充电器本身控制对吗?

网友A:
对:nhsl关于就是说,充电控制电路都是由锂电池保护板上来控制的,并非充电器本身控制对吗? 内容的回复:

现在使用的手机充电器不带任何控制,就是一个电源变换器,有的带5V稳压,多数不稳压。

楼主:
如果充电器不带有这些保护控制,是不是对电池的寿命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A:
电池的保护功能不在充电器而在电池本身。

网友G:
问一下李版主,我的MP3一直用电脑充电的,有一回图省事,就直接用手机充电器(输出5V 600ma)给MP3充电了,充了大概3个小时,把MP3充坏了,现在用电脑也充不进去了,既只能充进去一点点电的,放了2分钟就没电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了

网友A:
电脑的USB口提供的就是5V直流电源,没有任何控制,跟用充电器充电没区别。巧了,你换充电器充电,不是电池坏了(内部保护电路)就是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G:
是巧了,让我赶上了,应该是MP3的电池坏了吧,我的手机充电器是好的,还在为我的手机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