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高频感应加热原理?

楼主(2012-07-11):
请教各位,下面这张图是高频感应加热原理图,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这是怎么样工作的。谢谢了!

网友A:
和电磁炉一个原理。

就是靠高频电场产生的高频磁场,然后在铁质材料中产生的涡流来发热的。

楼主这张图纸太简单,只是一个大概的原理结构图而已。

网友B:
把两张图再分别上传,现在的图看不清!

网友C:
高频感应加热器主要是用来对轴承或者联轴器的拆卸使用的,国内有做这种设备,国外也有,以前看过国外一个厂家做的PPT和视频,拆卸轴承和联轴器很好用,只需要绕上去,使用高频加热,就可以拆卸,对轴承和联轴器最小的破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频感应加热器主要是用来对轴承或者联轴器的拆卸使用的,国内有做这种设备,国外也有,以前看过国外一个厂家做的PPT和视频,拆卸轴承和联轴器很好用,只需要绕上去,使用高频加热,就可以拆卸,对轴承和联轴器最小的破坏。

现在这个玩意的用途可多了!淬火,成型,冶炼,还有就是与你说的相反的装配轴承之类的玩意。

楼主:
这是钢板表面加热用的,我主要是想知道主回路的工作原理,谢谢在家了

楼主:
这是两张单独的图纸

网友E:
还是看不清,是不是也不全?

网友B:
1、并联谐振对其它频率旁路;

2、串联谐振对其它频率分压;

3、电路属于乙类功放输出级;

楼主:
谢谢刘志斌老师指点.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1. 那具体电流是怎么个流向?功率放大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导通顺序?还麻烦刘老师分析一下,谢谢!

2. 那并联的谐振是不是选频的功能啊,通过功率场效应管控制带抽头的电感量,使其谐振频率变化,再通过串联谐振输出,产生电磁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