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峰平谷表怎么读数啊

楼主(2012-07-11):
今天我看看了看刚刚按的一个尖峰平谷表  上面有两个按钮  我按一下按钮 上面显示 上月 峰值 上面一行1200KWH 下面一行就是400左右KWH   平  谷 都显示 两个千瓦数 这个怎么记啊  求师傅给说说

楼主:
没加互感器的··········

网友A:
同样很感兴趣

网友B:
我也不会,可能是电脑软件统计的

网友C:
偶家里的电表,电业局也改成了什么峰谷用电设置,还什么远传抄表,偶每次看电表都要费好长时间,看什么日期、时间、度数、金额、谷用电量、峰用电量、平用电量的,上边显示金额、下边显示用电量,嘻嘻,不知工业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D:
也没注意过如何读数,不知说明书上有没有。

网友E:
“谷用电量、峰用电量、平用电量的,”

1、用电是“谷”、“峰”、“平”信号是无线或有线载波远传的,电表自动分类计电量;

2、“谷”、“峰”、“平”电价是供电部门远传设置的;

3、读数按钮,分类分次分别显示;

网友F:
“谷”、“峰”、“平”是用电时间段,我们这里还有(尖),7点-8点30分是平,8.30-10.30是峰,10.30-11.30是尖,11.30-18是平,18-19是峰,19-21是尖,21-23是峰,23-7是谷

网友G:
   你这个是工厂里用的那类大号的电能计量表吧,是不是你厂用电的高低峰值电量呀?  期待高手再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