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wincc服务器客户机的具体做法

楼主(2012-07-11):
一、原来的工作方式:
在同一工作组中4台计算机其windows名分别为A、B、C、D且都已安装好wincc5.0+sp2,原来在每台计算机上运行的均是单用户,4台计算机上实际运行的是一个相同的项目,最先这个项目就是在其中一台计算机A上做好的,在然后拷贝到另3台计算机B、C、D上,在另3台计算机上运行该项目时提示组态的计算机无效,是否启用本地服务器,回答是后,要重启wincc,重启后,以计算机B为例,在wincc管理器的计算机一项下面有一计算机名A,类型是服务器,将它改为B后,该项目即能在计算机B上成功运行。C、D计算机按B相同的方法操作。

楼主:
二、改为多用户模式的优点:
1、4台计算机上各自独立运行单用户项目,当你在其中任意一台上对项目进行了修改后,即与其他3台的项目不同步了,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出现冲突,改为多用户的服务器-客户机模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该内容来自机电专业技术
2、我们的组态中有一型号较老的s7-300的PLC,其允许的最大连接数只有3个,造成4台wincc计算机同一时刻总只有3台可以连到该PLC,总是有一台连不上,改为多用户的服务器-客户机模式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3、多用户的服务器-客户机模式有以上两个优点,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原来4台wincc独立运行,等于有4台沉余服务器,任何一台出问题都问题不大。改为服务器-客户机模式后运行故障的风险增大了,所以在我后来的实际改动中,我把这4台计算机中的2台运行为单用户模式,2台组成服务器-客户机模式。

楼主:
三、服务器-客户机模式的操作方法:
1、服务器端的操作(以将A计算机作为wincc服务器,B为客户机为例):
在A 计算机上运行wincc,选择项目(项目树的根),右击鼠标,选择属性,在项目的属性页上可看到现在项目还是单用户,点下拉箭头,更改为多用户,确定,会提示重启wincc,重启后,在项目树的计算机一项下现在还只有计算机A,属性为服务器,右击鼠标选择新建计算机,添加计算机B,属性选择为客户机(如果你还想有更多的客户机,均要在此添加),对添加的计算机B,右击它设置属性,设定方法和单用户下相同,要注意的是添加的客户机计算机其语言一般默认为德语,一定要改为和服务器相同,不然在客户端运行后画面上的文字会显示为“?”。接下来再看项目树的最下端,会发现比单用户时多了一个“服务器数据”一项,右击它后选择创建服务器数据,数据会创建和保存,服务器端设定就完成了。
2、客户端操作有几种方法:
a、运行wincc管理器,不要激活原来单用户时的项目,选择打开项目,一路浏览到网上邻居->计算机A->已改为多用户的项目,打开它并激活,客户端就激活运行了,B计算机上就可看到和A计算机上一模一样的东西。(A计算机一旦启用多用户模式,项目所在的目录会自动启动网络共享)
b、直接从网上邻居上找到A计算机上的多用户项目,将该项目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在B计算机的桌面上双击该快捷方式,客户端也会激活运行。
c、在B计算机的wincc的autostart程序中装入A计算机上的项目,并设置启动时激活,B计算机启动时客户端就会激活运行,这种方法下wincc管理器不会运行
d、在客户端启动时,如果服务端还没有运行,服务端会自动运行;关闭客户端时会要你选择是“关闭该计算机上激活的项目”还是“关闭整个项目”,前者只关闭客户端,后者将客户端、服务端一起关闭。
e、在A计算机上创建多用户项目时,如果项目保存的路径不在A计算机本机上,甚至保存在一台没有安装wincc的计算机上,以上操作也能完成,只是注意服务器和客户机在打开项目时都要通过网上邻居定向到该单独存放的项目上。
f、如在A计算机上创建和保存的多用户项目,在B客户机上只能通过网上邻居打开和运行,把A计算机上的项目原版拷贝到B计算机上也不能运行为客户端模式,只能修改服务器名和客户机名后成为一个运行在B计算机上的新的多用户项目。在服务器-客户机模式下项目只能有唯一的一个保存路径。 机电专
对你前段时间的服务器-客户机模式问题已经关注很久了,祝贺你今天终于成功了!
是啊,在失败中不断地摸索成功的捷径,永不放弃,应该是每个人的基本素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受你的启发,我将以下难题解决了,对你可能也有点用途:
如何在不打开WinCC浏览器的情况下,通过桌面快捷方式启动WinCC运行系统?
解决步骤:
第一步:启动AutoStart(C:\Siemens\WinCC\bin\ AutoStartRT.exe)
选择所需的项目文件(*.MCP);
选中复选框【启动时激活项目】;
单击按钮【添加到AutoStart】。
第二步:打开注册表(在“开始菜单 > 运行”中输入命令“regedit”)
查找下述代码: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IEMENS\WinCC\AutoStartWinCC
把子项“AutoStartWinCC”删除掉。
再查找下述代码: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AutoStartWinCCRT
将此条目的键值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将此条目删除掉。
第三步:在桌面上新建一个快捷方式
在创建快捷方式向导的“命令行”中,把剪贴版中的内容粘贴进去。
输入你的快捷方式名称。
好了,现在你双击此快捷方式,就可不打开WinCC浏览器以运行模式启动所选择的WinCC项目了。
注:第二步中的两次删除操作,也可以通过单击AutoStart对话框中的【从AutoStart删除】按钮来完成。

网友A:
现在新的有服务器版啊,包括客户端,网络版,就是贵,还有选件包。。。。。一般需要几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