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变频器合闸自启动

楼主(2012-07-11):
一、 应用场合:
      合闸自启动这种工作方式,建议在电机启动停止不频繁的情况下采用。
二、参数设置:
 实现方法1:
      P0010=30,
      P0970=1,    变频器恢复初厂设置。

      P0700=2, 变频器的启动停止由端子控制。
      P1210=2, 使能变频器的自动再启动功能。
      P0701=1   短接5#、9#端子,主电源合闸后变频器正转运行。
      P0702=2   短接5#、9#端子,主电源合闸后变频器反转运行。

实现方法2

  变频器上电后启动内部定时器,延时时间到,运行变频器。  如运行中发生故障,须断电重新启动变频器。

       P0010=30,

       P0970=1,    变频器恢复初厂设置。

       P701 = 0, 屏蔽原来端子启动功能。

    P2800=1   使能内部自由功能块。

    P2802=1   使能内部定时器。

P2849=1    连接定时器启动命令。

P2850=1   设定延时时间(1秒)。

P2851=1   定时器延时动作方式。

       P0840=2852.0   连接变频器启动命令

网友A:
题目应该修改一下,这样应该更多人学习你这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