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找不到文件S7EpaSRVx.exe.请确定文件名是否正确

楼主(2012-07-11):
在电驴下了个200的编程软件,我用的是WIN7的系统难道说不支持

网友A:
Step7 Microwin V4 SP8 支持Win7 32位OS系统,SP9支持64位OS,自己对照着看吧。

网友B:
WIN7下面支持的,参考下面的资料:

STEP7 MicroWIN V4.0 的 Service Pack 8 (SP8) 和 Service Pack 9 (SP9) 现已可供下载。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最高 SP3Windows XP,最高 SP3 (32 位)Vista,最高 SP2Windows7 (32 位)Windows7 (64 位)
STEP7 MicroWIN V4.0 SP8XXX --- ---
STEP7 MicroWIN V4.0 SP9n.t.Xn.t.XX

X = 可执行并经过测试;n.t. = 未经过测试;--- 不可执行

兼容性:

STEP7 MicroWIN V4.0 的两个 Service Pack (SP8 和 SP9)与所有 S7-200 CPU (CPU 21x 和 CPU 22x)兼容。
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打开和进一步处理使用以前的 MicroWIN 版本创建的程序。
使用旧版软件既不能打开也不能处理使用新的 Service Pack 创建的项目。

安装 STEP7 MicroWIN V4 Service Pack 的先决条件是已安装 STEP7 MicroWIN V4 的以前版本。

STEP7 MicroWIN V4 SP8 的安装说明

1. 将文件下载到 PC。
2. 将压缩文件和所需的 Service Pack 解压缩。
3. 现在,该目录中将列出名为“MicroWIN”、“s7exp”和“tdpaneled”的附加文件夹。
4. 切换到相应文件夹,然后通过执行文件 Rejoin.bat 启动更新。
5. 完成后,可看到扩展名为 .exe 的文件(xxx.exe)。执行相应的 xxx.exe 文件。
4. 按照安装期间的提示操作以完成安装。
5. 安装成功完成后,可在开始菜单的“Simatic”项下看到 STEP7 MicroWIN V4 SP8。
6. 安装之后,请删除含有安装文件的临时子文件夹 。必须手动执行此操作。

STEP7 MicroWIN V4 SP9 的安装说明

1. 将该文件下载到 PC。
2. 将压缩文件和所需的 Service Pack 解压缩。
3. 打开文件夹“Disk1”,然后执行文件 setup.exe。
4. 按照安装期间的提示操作以完成安装。
5. 安装成功完成后,可在开始菜单的“Simatic”项下看到 STEP7 MicroWIN V4 SP9。
6. 安装之后,请删除含有安装文件的临时子文件夹 。必须手动执行此操作。

同时更改操作系统时的安装说明

1. 在含有可执行的先前版本的 PC 上,将文件 microwin.exe 解压缩。您可在 C 盘中的以下标准安装文件夹中找到该文件:
Program Files\Simatic\STEP 7-MicroWIN V4\bin
2. 将该打包文件复制到安装有新操作系统的 PC 上,然后将该文件解压缩。
3. 按照相关 Service Pack 的安装说明开始安装。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58523240

网友C:
顶了了顶了顶了顶了顶了顶了顶了顶了吧斑斑驳驳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