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三台变频泵实现恒压供水

楼主(2012-07-11):
求救。能否用三台变频泵实现恒压供水

网友A:
完全可以啊

网友B:
不但完全可以,还都都可以不用plc,就看你选哪个牌子的了,多看看恒压供水案例吧。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啊

而且还很舍得花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友A 的回复内容:完全可以啊            而且还很舍得花钱。。。

完全可以,买英威腾160供水变频,还不要用PLC编程

网友F:
买恒压供水的变频器,很好调的

网友G:
偶的理解所谓恒压供水就是出口水压保持恒定,因为用户侧用水多少造成的压损会产生压力波动,所以需要一个压力检测仪表,而泵出口压力可以通过阀门或者电机的转速来实现,如果使用变频器那么压力检测仪表就可以接入变频器进行控制电机转速,实现精确的自动调节达到恒压目的

网友H:
各个厂商都有专门的风机水泵类的变频器,你说下要求,功率。大家都可以给你提供方案的。

网友I:
需要变频泵么?    不用plc  压力如何设置    也可以加个pid调节表!

网友J:
以前我发过好几个帖子了,你去翻楼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