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PLC CP1H 请教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2-07-12):
CP1H 高速计数器0,输入端0.08,能否用此输入端作为CNT指令的输入来计数。

网友A:
如果在软件设置中选择了高速计数器启用,对应的内部计数器就会作为高速计数器,并且对应的寄存器会有计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软件设置中选择了高速计数器启用,对应的内部计数器就会作为高速计数器,并且对应的寄存器会有计数值。

楼主:
我设置了,我也用了PRV指令,但是现在输入端不够用了,不能再加高速计数器的输入了,所以想用CNT指令计数,输入的频率不高,每秒400到6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