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58首次使用下载问题?

楼主(2012-07-12):
施耐德M258在首次下载时因注意什么,我程序编好后下载不了。我已经连上了通讯线路。求各位大侠

网友A:
没用过258,支持USB下载么?

网友B:
先设置活动路径,alt+F.

如果不行的话,重置一下gateway,再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设置活动路径,alt+F.如果不行的话,重置一下gateway,再试。

如果你的是win7系统,可能会麻烦点,可能你要重装gateway软件,然后再右下角会出现一个usb长方形框(蓝色和绿色)那样你在登陆(在扫描网络时候你那个过滤器选择无)就行啦

网友D(2017-09-24):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258,支持USB下载么?

网友E: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点个赞

网友F(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G(2018-07-09):
看你用的编程软件版本吧 V3.1的话重置一下gateway V4.1的话有个网关重启一下网关 还有可能是你的编程版本和PLC内部版本不用 刷一下版本再试试

网友H(2018-08-14):
继续顶帖子

网友I(2018-10-18):
向楼主大人,致敬致敬,学习学习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