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可以用柱状图实现下面的功能吗

楼主(2012-07-12):
日采食量用柱状图表示,横坐标日龄70到180,纵坐标0到4000克。同时显示一栏的15头猪数据,并标明猪号。

网友A:
不错,看来这弟兄是给武钢这样类似企业养猪自动化系统考虑的,这实际应该可以实现的。大家可以针对应用沟通沟通。

网友B:
使用简单图形中的长方形,然后将属性里面最后的填充项搞上就可以了

WinCC的画面编辑器--对象选项板--标准--智能对象中,选择棒图(Bar),右键组态对话框选择变量,或者右键属性--其它中设置最大值和最小值等。

楼主:
楼上的,你这个方法我会,但满足不了,我的要求啊!

网友C:
楼主,我有方案成熟的,还附带了一些软件成品,保证国内最先进。你要是真心打算做我们可以联系联系,哪怕免费给你构思也是可以的就当交个朋友。QQ: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厦门-alive关于楼主,我有方案成熟的,还附带了一些软件成品,保证国内最先进。你要是真心打算做我们可以联系联系,哪怕免费给你构思也是可以的就当交个朋友。QQ:396625016    内容的回复:

我加你QQ了,可以聊一下。

网友C:
没看到你说话,那天手机上的 这几天一直忙 几天才有空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