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运算指令

楼主(2012-07-12):
问题1:VB20和VB21里面的值各为多少?(本人理解VB20值为20,VB21值为0)
问题2:W0R_B如何运算?是将LB0=20与LB1=54转换成二进制之后取或吗?
初次用到运算指令,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我快速给你转到EBN战略军团西门子技术中心帮你处理,等他们一会回复。你也可以加入进来。

网友B:
是的,问题一,是你理解的那样

问题2转化2进制再或;

网友A:
西门子技术群回答参考。

1。VB20=0,VB21=20
2。LB0不是等于20,LB1也不是等于54,
2054转换成2进制=00001000 00000110,其中LB0=00001000 LB1=00000110 ,WOR_B是把高字节与低字节作异或运算

网友C:
广州-弌苆﹖,<5100400@163.com>  14:17:26
1。VB20=0,VB21=20
2。LB0不是等于20,LB1也不是等于54,
2054转换成2进制=00001000 00000110,其中LB0=00001000 LB1=00000110 ,WOR_B是把高字节与低字节作异或运算

网友D:
VB20==0    VB21==14

WOR_B是字节异或,  异或操作的表如下:

输入  运算符  输入      结果
1  ^      01
1  ^  10
0  ^  00
0  ^  11

另外LW0==2054的话,不是LB0=20  LB1==54,因为2054是10进制,按字节分开的话,需要是16进制,比如W#16#2054,即16进制的时候,才是LB0=B#16#20   LB1=B#16#54,因此你的程序里LW0的16进制是16#806, LB0=B#16#08   LB1=B#16#06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黑丫头关于是的,问题一,是你理解的那样问题2也是你理解的那样,2进制再或;内容的回复:

问题一写错了,我的理解是VB20值为0,VB21值为20。这样对还是上面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VB21==14  WOR_B是字节异或,  异或操作的表如下:输入  运算符  输入      结果1  ^      011  ^  100  ^  000  ^  11另外LW0==2054的话,不是LB0=20  LB1==54,因为2054是10进制,按字节分开的话,需要是16进制,比如W#16#2054,即16进制的时候,才是LB0=B#16#20   LB1=B#16#54,因此你的程序里LW0的16进制是16#806, LB0=B#16#08   LB1=B#16#06

非常感谢,可是我觉得WOR_B是或指令,因为你的仿真结果也是执行的或运算。WXOR_B是异或运算。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西门子技术群回答参考。 1。VB20=0,VB21=202。LB0不是等于20,LB1也不是等于54,2054转换成2进制=00001000 00000110,其中LB0=00001000 LB1=00000110 ,WOR_B是把高字节与低字节作异或运算 内容的回复:

是或运算吧?WXOR_B是异或运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是的,问题一,是你理解的那样问题2也是你理解的那样,2进制再或;内容的回复:问题一写错了,我的理解是VB20值为0,VB21值为20。这样对还是上面的对?

20转化成2进制就是10100 要换成字00000000,00010100,VB20=00000000,VB21=00010100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李超关于广州-弌苆﹖,<5100400@163.com>  14:17:261。VB20=0,VB21=202。LB0不是等于20,LB1也不是等于54,2054转换成2进制=00001000 00000110,其中LB0=00001000 LB1=00000110 ,WOR_B是把高字节与低字节作异或运算内容的回复:

到底是或运算还是异或运算啊?

网友G:
问题1:VB20和VB21里面的值各为多少? VW20=20,应该是:VB20=0  VB21=20=16#14
问题2:W0R_B如何运算? 2054=16#0806,即LB0=08,LB1=06,WOR_B为字节或运算, 故: VB21=LB0 ∨LB1=0000_1000 ∨ 0000_0110=0000_1110=16#0E=14

网友H(2013-04-07):
王者之师说的对。与三菱的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