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PLC程序质量好坏,绝对吸引眼球

楼主(2012-07-12):
PLC程序最好的评价标准是实践。看程序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还不够。因为能达到目的的程序还有好与不好之分。到底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好的程序呢?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正确性

PLC的程序一定要正确,并要经过实际工作验证,证明其能够正确工作。这是对PLC程序的最根本的要求,若这一点做不到,其它的再好也没有用。

要使程序正确,一定要准确的使用指令,正确的使用内部器件。准确的使用指令与准确理解指令相联系,为此对指令含义和使用条件一定要弄清楚。必要时,可编些小程序对一些不清楚的指令作些测试。

同一指令,由于PLC的出厂批次不同或是PLC的系列型号的不同,一些指令细节有可能不一样,应仔细查阅编程手册。

内部器件正确使用也是重要的。如有的PLC有掉电保护,有的PLC没有。一定要做到该掉电保护的一定要用掉电保护的器件,反之则不能用。

总之,要准确的使用指令,正确使用内部器件,使所编的程序能正确要作,这是对PLC程序最根本的要求。

2、    可靠性

程序不仅要正确,还要可靠。可靠反映着PLC程序的稳定性,这也是对PLC程序的基本要求。

有的PLC程序,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或合法操作时能正确工作,而出现非正常工作条件(如临时停电,又很快再通电)或进行非法操作(如一些按钮不按顺序按,或同时按若干按钮)后,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种程序,就不大可靠,或说不稳定,就是不好的程序。

好的PLC程序对非正常工作条件出现,能予以识别,并能使其与正常条件衔接,可使程序适应于多种情况。好的PLC程序对非法操作能予以拒绝,且不留下“痕迹”。只接受合法操作。

联锁是拒绝非法操作常用的手段,继电电路常用这个方法,PLC也可继承这个方法。

3、    简短性

使PLC程序尽可能简短,也是应追求的目标。

简短的程序可以节省用户存储区;多数情况下也可节省执行时间,提高对输入的响应速度,还可提高程序的可读性。

程序是否简短,一般可用程序所用的指令条数衡量,用的条数少,程序自然就简短。

要想程序简短,从大的方面讲,要优化程序结构,用流程控制指令简化程序,从小的方面讲还要用功能强的指令取代功能单一的指令,以及注意指令的安排顺序等。

网友A:
对编程者,简短性很重要,对使用方,可靠性更重要。正确性,是最起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编程者,简短性很重要,对使用方,可靠性更重要。正确性,是最起码的。

极力赞成此说法!挺你!!!

网友C:
如今的存储空间不需要编程者力求简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今的存储空间不需要编程者力求简短了

网友E:
安全性,在第2点“可靠性”中已涉及到。

楼主:
不管怎么复杂还是简单的编辑,只有能让大家看懂的就好,支持楼主

网友F:
我想复杂点并不构成很复杂的问题,力求让自己的知识和认知完全被人所知,做更多的注释或者解释,我想并没有错吧。。

网友G:
PLC 硬件的  好于坏 评价有好几个方面,

1. PLC 产品的 完整性, 即 能提供 各种 功能的模块,能实现各种完整 系统;

2. 产品的稳定性,质量。能长时间不间断运行。

3. 售前,售后服务,客服保障,帮助文档的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件的  好于坏 评价有好几个方面, 1. PLC 产品的 完整性, 即 能提供 各种 功能的模块,能实现各种完整 系统;2. 产品的稳定性,质量。能长时间不间断运行。3. 售前,售后服务,客服保障,帮助文档的完整性。

嗯,从产品到服务的完整性,用得更放心

网友I:
软件方面实际上各个PLC做的都还可以,只是有些国产的硬件用个两三年就要出故障,还是要完善啊!

网友J(2012-12-13):
能稳定可靠运行就是最好的。

网友K:
一般PLC编程,最好将输出入转化成内部变量处理,这个外部接线出错只需要修改该变量对应的输出入即可。另外一点就是程序按照功能分块或者分段方便监控

网友L(2013-01-15):
最后一条 简短性,实际情况不一样吧。

很多人往往加一些无关的程序段进去,降低程序的可读性。

网友M:
这就好比“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线路越复杂、出故障的几率也越高、维修也越麻烦!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对编程者,简短性很重要,对使用方,可靠性更重要。正确性,是最起码的。

好的PLC程序能很好的防止误操作,能检测外围传感器失效。。。。。。可靠性最重要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对编程者,简短性很重要,对使用方,可靠性更重要。正确性,是最起码的。 好的PLC程序能很好的防止误操作,能检测外围传感器失效。。。。。。可靠性最重要

网友P:
又是这些。。。。。。。。。。。。。。。。

网友Q(2013-02-27):
有些大神就是为了不让别看懂自已的程序,本来简单的控制功能,却故意把程序写得很复杂。。。?

网友R:
易维护性和通用性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