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参数设置

楼主(2012-07-12):
 请问台达B2驱动器中、参数 P2—65 (特殊位寄存器)里的 Bit 0~15 、它里面是怎么换算成参数的啊?

 比方说。我选择Bit 13 = 1 . 那我驱动器内部的参数 P2—65 中药设置成 1000 、这是为什么啊? 怎么换算的啊。。。求高工呢。。。。

网友A:
别急,刚看到,已经转到台达技术群处理,后续我盯他们帮你回复分析处理。也欢迎你来加入EBN战略军团。

网友B:
换成16进制填进去就好了

楼主:
对:梦游雨中关于换成16进制填进去就好了内容的回复:

怎么换成16进制的啊,比方说上面。选择Bit 13=1 ,那怎么换算16进制啊?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别急,刚看到,已经转到台达技术群处理,后续我盯他们帮你回复分析处理。也欢迎你来加入EBN战略军团。内容的回复:

恩、、谢谢你、、!

网友C:
0001 0000 0000  0000

  1      0       0        0

四个一位算出来就是1000

网友D:
p2-65 共有BIT0 -BIT15 四位一组 就是一位16进制啦 BIT 13=1 可以表示为 二进制0010 0000 0000 0000转成十六进制就是200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