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装S7-200编程软件

楼主(2012-07-12):
因为现场新设备需要调试程序,带着电脑跟西门子原装的USB/PPI数据线就去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往PLC以及WINCC触摸屏里下载程序应该很轻松,结果先是PLC始终连不上,再试TP177A也连不上,怀疑是数据线问题,结果在西门子技术的提示下,才发现是PG/PC接口里没有PPI这个选项,其实刚开始PLC编程时也注意到了,但想着反正还可以设置的,就没在意,结果添加/删除接口选择里死活安装不了Serial cable(PPI)这个模块,在已安装的模块里除了ISO ind.Ethernet系列、TCP/IP系列还有TS Adapter 以及TS Adapter IE 和S7USB,然后西门子技术让我修复安装,我就照着执行了,点原安装程序执行卸载重启后再装,装到20%就半天都没动静,以为死机了,就想关了重来,结果关也不关不了,只能用任务管理器硬关,结果之后就怎么都装不了程序了,每次点安装程序都要求先移除原有程序,但是点确定之后就出来一串错误,反反复复重启n次,把S7-win的注册文件都删了还是同样的结果:

请高手相助,看怎么才能重装STEP7-MicroWINV4,千万不要说重装系统,因为出差在外,没这条件,而且时间很急,所以看怎么才能重装啊,多谢了

网友A: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时很头疼的是啊,感觉200的还好些,楼主可能是注册表里还没有完全清除MicroWIN,在找找,删除后先重启在安装,再不行换个版本试试,SP4或SP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时很头疼的是啊,感觉200的还好些,楼主可能是注册表里还没有完全清除MicroWIN,在找找,删除后先重启在安装,再不行换个版本试试,SP4或SP6...

是啊,我也一直认为200的安装程序最省心,没想到在关键时候出这么一档子事儿,太闹心了,那什么300、WINCC装半天装不上的都遇到过,但主要是现在赶进度还这样,着急死人,注册表里边STEP7-MicroWINV4下的东西都删了,还有些不确定的也不敢动,因为我还装了300还有WINCC,怕影响这两个软件,杯具啊

楼主:
装了个SP5版的,神马问题都没了,网上搜了下,SP6对系统还有要求,看来不能随便乱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