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WinCC里调用STEP 7 的变量

楼主(2012-07-12):
1、从WinCC里调用STEP 7 变量的意义和前提条件

2、 Simatic Manager里建立新的WinCC项目

3、 把现成的WinCC项目集成到STEP 7 项目中

4、 把变量(符号表,共享DB)从STEP 7传送到WinCC

5、 WinCC里直接调用STEP 7的符号表或共享DB块里的变量

4、          把变量(符号表,共享DB)从STEP 7传送到WinCC

STEP项目文件里的符号表,共享DB里的变量可以一次性的传入继承的WinCC项目文件。

具体步骤如下:

1、            为需要传输的变量打上“传输标志”

l        为符号表变量做注释

5、为符号表变量做注释

如上图所示,在需要传输的变量上点击右键,从关联菜单中选择“Special Object Properties \ Operator Control and Monitoring…”,打开Operator Control and Monitoring对话框,激活复选框“OperatorControl and Monitoring”,并点击“OK”关闭对话框。

此时该变量前将显示绿色小旗,如下图所示:

6、符号表变量注释标志

如需对成批变量进行该操作,可以使用“Shift+鼠标左键”进行批选择,或者使用“Ctrl+鼠标左键”对成批选择的变量进行个别增减。

l        为共享DB的变量做注释

在需要传输的变量上点击右键,从关联菜单中选择“Object Properties”,打开Properties 对话框,

7、共享DB注释菜单入口

在对话框第一行输入如下图所示参数并点击“OK”键退出。

8、注释字串

此时被选中变量前被用红色小旗标志,如下图所示:

9、共享DB变量注释标志

2、            将被标志的变量传送到WinCC项目文件中

SIMATIC Manager的菜单中选中选项“Options\OS\Compling…”,如下图所示:

10、编译过程一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Next>”按钮:

11、编译过程二

在下一个对话框中选择“Next>

12、编译过程三

注:如果项目中已经建立多个PLC站,OS站或多个链接,需要在该对话框中选择被操作的站及连接。

在下一个对话框中选择“Next>

13、编译过程四

在下一个对话框中选择“Next>

14、编译过程五

出现如下图所示编译进度窗口:

15、编译进度

编译完成后,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如下图选项,并用“OK”键确认

编译完成后系统会提示编译是否成功,如果失败会弹出相应的记录文件。

编译成功后,打开WinCC项目文件。可以看到,系统已经在变量管理器里自动生成了相应的WinCC变量。

17 变量传入WinCC项目文件

5、          WinCC里直接调用STEP 7符号表或DB块里的变量

1、在STEP 7 项目文件中生成符号表变量或DB块变量,以下列图示为例:

18、符号表里的变量

19、共享DB块里的变量

2、在WinCC里需要变量引用的位置进行变量选择,出现变量选择对话框后,选中对话框右上角的“STEP 7 Symbol Server”复选框。此时,对话框右侧变量选择列表中将显示“STEP 7 Symbol Server”列表。从改列表中可以显示STEP 7符号表和共享数据块里的所有变量。如下列图示:

20、直接选择符号表变量

21、直接选择共享DB块的变量

在直接选择所需变量后(如果是第一次直接选择STEP 7变量,系统将弹出如下对话框,直接点击“OK”键),将自动根据STEP 7 项目文件的设置产生所需的通道、连接和变量,并建立该变量与相应对象的关联。而在STEP 7项目文件中,相应变量将被打上相应的“传输标志”。

1用上述两种方法只能传输基本数据类型的变量。字串、数组、Date and Time等复杂数据类型不能被传输。

2为保持数据一致性,传输过后的变量不能从WinCC里直接修改或删除,必须从STEP 7项目文件中进行修改并再次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