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变频器谐波问题

楼主(2012-07-12):
治理变频器谐波问题

变频器谐波是指由于正弦电压加压于非线性负载变频器,基波电流发生畸变而产生的谐波。对于一台变频器来讲,它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都会产生高次谐波,输入端的谐波还会通过输入电源线对公用电网产生影响。变频器本身输入侧是一个非线性整流电路,对电源的波形将有影响,变频器输出侧电压、电流、非正弦或非完全正弦波含有丰富的谐波。

一般来讲,变频器对容量大的电力系统影响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对于系统容量小的系统,谐波产生的干扰就不可忽视,它对公用电网是一种污染,客观的存在对公用电网和其它系统的危害大致有:

1 变频器谐波使公用电网的元件产生了附加的谐波损耗,降低了发电、输电及用电设备的使用率,大量的三次谐波流过中线时会使线路过热甚至发生火灾。

2 变频器谐波影响各种电气元件的正常工作。谐波对电机的影响除引起附加损耗外,还会产生机械振动、噪音和过电流,使电容器、电缆等设备过热,绝缘老化、寿命缩短以至损坏。

3 变频器谐波会引起公用电网局部的并联谐振和串联谐振,从而使谐波放大,这就使上述的危害大大的增加,甚至引起严重事故。

4 变频器谐波会对临近的通讯系统产生干扰,导致通讯质量降低,甚至信息的丢失,使通讯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治理变频器谐波问题,抑制辐射干扰和供电系统干扰,可采取屏蔽、隔离、接地等技术手段。

、安装适当的电抗器

在变频器输入侧与输出侧串接合适的电抗器,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的阻抗,达到抑制谐波的目的,以减少传输过程中的电磁辐射。 通过抑制谐波电流,将功率因数由原来的(0.5-0.6)提高至(0.75-0.85);

、电源隔离或安装隔离变压器

将变频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他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频器和其他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切断谐波电流;

、避免干扰辐射

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电缆应穿钢管敷设或用铠装电缆,并与其他弱电信号在不同的电缆沟分别敷设,避免辐射干扰;

、变频器正确的接地

正确的接地既可以使系统有效地抑制外来干扰,又能降低设备本身对外界的干扰。变频器使用专用接地线,且用粗短线接地,邻近其他电器设备的地线必须与变频器配线分开,使用短线,这样能有效抑制电流谐波对邻近设备的辐射干扰;

、缩短线路长度

缩短线路长度,电源线和信号线单独敷设,避免交叉,不能避免时,必须垂直交叉,绝对不能平等敷设,信号线屏蔽层不接到电机或变频器的地,而应该接到控制线路的公共端;

、安装EMI电源滤波器

当前抑制变频器谐波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采用EMI电源滤波器,它串联或是并联于主电路中,实时从补偿对象中检测出变频器谐波电流,由补偿装置产生一个与该变频器谐波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补偿电流,从而使电网电流只含基波电流。EMI电源滤波器能对频率和幅值都变化的变频器谐波进行跟踪补偿,其特性不受系统的影响,无谐波放大的危险,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A:
楼主所言极是。电能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网友B:
谐波是指电流中所含有的频率为基波的整数倍的电量,一般是指对周期性的非正弦电量进行傅里叶级数分解,其余大于基波频率的电流产生的电量。从广义上讲,由于交流电网有效分量为工频单一频率,因此任何与工频频率不同的成分都可以称之为谐波

网友C:
在抑制谐波的时候 加装电抗器一定要注意选型。我这里有个电抗器选择小了,然后发生过热,将周围的塑料线槽引燃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