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S7-1200在运行模式下修改下载

楼主(2012-07-12):
 首先,S7-1200有以下3个先决条件(硬件和软件的要求)的限制。
 1) S7-1200
CPU实际固件版本:V2.2(若是低于V2.2的,必须使用西门子专用的24M存储卡将CPU的固件版本先升级到V2.2);
 2)
下载所需的软件版本:Step7 V11+SP2
 3)
进行硬件组态时,组态CPU固件版本必须:V2.2

以上3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下载就会出现CPU停机下载的提示对话框,如图1所示。

在满足以上硬件和软件的条件下,S7-1200才可以实现在运行模式下下载。

但是,在运行模式下程序块和变量进行更改,并下载;还受一些条件的限制(细节请看下面的S7-1200“在运行模式下下载的限制条件)。其中,程序块的更改包括创建、覆盖和删除。

楼主:
 其次,S7-1200“在运行模式下下载还有一些限制条件。
 1)
在运行模式下,创建、删除OB块,下载时CPU将停机;覆盖OB块不会导致CPU停机

 2)
DB块与OB块的现象是相反的。在运行模式下,创建、删除DB块,下载时CPU不停机;覆盖DB块将会导致CPU停机

 3)
除了前面1)和2)两个条件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限制,即下载操作的程序块数目不能超过10,否则CPU也将停机。

什么叫下载操作呢?其实它包含3项内容:第一,创建新程序块,并下载;第二,删除项目中已有程序块,并下载;第三,下载覆盖CPU中已存在的程序块。

因此,在运行模式下,在一次下载操作过程中,创建并下载新程序块个数不能超过10,否则CPU将会停机

 同样,在运行模式下,在一次下载操作过程中,删除项目中程序块,且程序块个数超过10,那么下载时将会执行删除下载,这时CPU将会停机

还有,在运行模式下,在一次下载操作过程中,下载覆盖程序块,程序块的个数不能超过10,否则CPU将会停机

根据前面的描述,可以得出这样的小结:在运行模式下,在一次下载操作过程中,下载、删除、覆盖3个操作的程序块的个数不能超过10,否则CPU将会停机

楼主:
最后,针对以上叙述,S7-1200在运行模式下下载,最后做个总结。
 ●
先决条件
 1. S7-1200
CPU实际固件版本:V2.2
 2.
软件版本:Step7 V11+SP2
 3.
组态CPU固件版本必须:V2

 ●
其他限制条件
 1.
下载程序块时,有新创建的OB块(CPU中没有),CPU将停机;
 2.
下载程序块时,对CPU中已有的OB块,做删除操作,CPU将停机;
 3.
下载程序块时,对修改的DB块做下载覆盖操作,CPU将停机;
 4.
除上面123外,下载程序块时,一次下载操作的程序块个数超过10CPU将停机。

网友A:
不错的东西,很好,谢谢楼住分享

网友B:
恩,很好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