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运行中常见故障处理技术

楼主(2012-07-12):
1.注意变压器的声音
变压器在正常运行中,由于交变磁通的影响,硅钢片会发出均匀的“嗡嗡”声,它与电压和电流的大小、三相负载是否平衡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旦变压器出现故障,声音就会变大;并且伴有噪声。因此,可以根据变压器运行的声音来判断运行的情况。
2.油位的高低和油色的检查
变压器的正常油位,应在油位的上、下油位线之间波动。油位过高或过低,都不是正常现象。变压器过载时.油会受热膨胀,使油位升高,这时应检查电流过大的原因;变压器漏油时,油位下降.当下降到箱盖以下时,会加速油的老化或其受潮。当绕组露出油面时,会使绝缘性能降低,容易造成相间或对地击穿漏电。当油位低于散热管的上口时,油就停止流动,不能散热,使温度升高,以致烧毁绕组。变压器运行后,变压器油正常的颜色呈浅红色或深黄色,如果油质劣化,颜色就会变暗,并有不同的颜色。如油色发黑,则说明油炭化严重,不宜继续使用。变压器油的油质检验应侮隔3年1次。
3.温度的监视变压器正常运行时的上层油温不应超过 95℃,平时不要超过85℃,温升不得超过55℃;变压器溢度太高的原因,除制造不良外,还可能是变压器过负荷、散热不良或内部故障所引起;对于没有温度计的变压器,可以用水银温度计贴在变压器外壳上测量温度;一般不能超过75℃。变压器在运行中超过了额定电流就是处于过负荷运行。变压器长期过负荷运行会使温度升高,绝缘性能变差,减少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4.高压熔丝是否正常
(1)变压器低压熔丝熔断的可能原因是:①地埋线、低压架空线短路;②变压器过负荷;③用电设备的绝缘损坏或短路;④熔丝选择过小、熔体本身质量不好、熔丝安装不当等。
(2)变压器高压熔丝熔断的可能原因是:①变压器绝缘击穿等内部故障;②低压设备发生故障,但低压熔丝未熔断;③如果避雷器装在户外跌落熔断器和变压器之间,落雷后也可能把高压熔丝熔断;④熔丝选择过小、熔体本身质量不好、熔丝安装不当等发现熔丝熔断。应根据事故现象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才可以把熔丝换好重新投入运行。